PCI AD线再556-590范围内,正常吗

楼主(2007-05-08):
一个本来能触发但不过内存865板,被我烘烤南桥后搞的不能触发,电池3.3V但是到跳线为OV,中间那条进南桥的线路倒是有1.04V电压,怀疑南桥不保,PCI AD线再556-590范围内,大部分都是566左右
不知道是否算是正常?
郁闷死了

网友:
我想你可能真的是南桥不保了

网友:
常理下,南桥的AD线应为均值,即所有AD线的值应是一样的,只会有个别的一至两条不一样。

网友:
谢谢各位,我也测了好几片板的AD线做了对比,看样子这片板是SB挂了

网友:
不过内存865板,先不应该烤南桥的.

网友:
开始是跑C1,后面我按压CPU座,亮过1-2次机。但是后面再按压又不行了,有一次按住南桥也亮了。
所以先烤了CPU座,然后清洗了南北桥。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头脑发热,把北桥和南桥都烤了一遍,就挂了。哎

网友:
多做一步都不是好事。举个例子。硬盘维修中对maxtor有个恢复4模块的说法,一般没有问题。但有一次,我恢复第一个模块,硬盘已经好了。后来我想把还有3个也做一下,结果才又做了1个就彻底坏掉。后来就没能修好。叫做画蛇添足也好,叫做盲目维修也好,总之就是教训。

网友:
有时候是这样的,不动它几下就不爽~

网友:
学习中。多谢楼主发布

网友(2008-04-22):
pci总线

PCI总线底试图的32根AD线要记得真是够难的?请问有哪位能谈谈自己的经验..........

网友A:
测试PCI线路是有技巧的,你抽最有代表性的6根出来测试就好了,没有必要全部测试,另外,要看测试的仪表,好的表不应该有10欧以上的差别,否则BGA应该是有点不良了,当然,差的表差异10%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PCI线路是有技巧的,你抽最有代表性的6根出来测试就好了,没有必要全部测试,另外,要看测试的仪表,好的表不应该有10欧以上的差别,否则BGA应该是有点不良了,当然,差的表差异10%属于正常范围

长见识了 麻烦您说说是哪六根代表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