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南北桥已正常工作

楼主(2007-05-08):
南北桥做为主板的核心,判断其是否正常工作,是能否修好主板的关键,那我们怎样判断他们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
测它们的电压和阻值,再就是看接口对地打阻来看南桥是否坏

网友:
一般就是测量它的供电以及各它相连的槽的AD线来确定。

网友A:
在不跑数,诊断卡无反应时,唯一的办法是借助示波器或更高档的设备,而且只是辅助手段
搂主的问题这样问似乎更好一点,如何判断南北桥本身的好坏,和如何判断南北桥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
如果芯片组本身良好,辅助条件业已到位,芯片组只能说准备就绪,要完全正常工作还得看上面(CPU)和下面(bios),以及左边(接口)和右边(存储器),这一系列的通路必须是“畅通无阻”的,一个正确的地址才会被访问,一条完整的指令才能被执行,一组完整的数据才能被传输,
我们量电压复位时钟,只是看看它的条件是否足够,尽管这三大点条件远远不够
对数据、地址。控制线或数据地址复合线的测量也能大致判断一下芯片本身,那也只是芯片的接口部分得到检修,仍然不能说其核心是否正常
其实判断这些最简单的办法是,经验!多动手,多思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不跑数,诊断卡无反应时,唯一的办法是借助示波器或更高档的设备,而且只是辅助手段
搂主的问题这样问似乎更好一点,如何判断南北桥本身的好坏,和如何判断南北桥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
如果芯片组本身良好,辅 ...

      请问我有一块板测试卡上的12V 3.3V 5V 电压指示灯亮,就是数码管和RUN RST灯 数码管没任何显示.请问这种情况下CPU供

电IC会工作么?因为我测试到MOS管的G脚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有一块板测试卡上的12V 3.3V 5V 电压指示灯亮,就是数码管和RUN RST灯 数码管没任何显示.请问这种情况下CPU供

电IC会工作么?因为我测试到MOS管的G脚无电压~~~~

我认为是CPU供电问题引起的无复位,也就整板不Work,run不可能亮起,这是本论坛会员基本上都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