栅级接地的场效应管

楼主(2007-05-08):
有片硕太克的845pe板子,AGP插槽右边有3个45N03的场效应管,这3个管,工作的时候都发高热,暂时叫他们A,B,C把

测量A,B,C这三个管D级都来自3.3V,其中A输出1.5,B输出2.5的,这两个栅级均来自LM324的OUT,第三个C的栅级测量是接地的,而且S级输出到AGP槽的3.3引脚,我就不明白了,既然D级是3.3,那这个C输出的怎么还是3.3呢,这个场管什么作用呢,难道起个二极管的作用,而且G是接地的,S级也是输出3.3的。

更奇怪的是,通电后,A,B,C的输出都是正常的,但是A和C的D级却不足3V了,

请大家给分析分析

网友:
好晕呀~~~LZ可以画个草图不~~呵呵~

网友:
老大应区分下,这三个场管是做什么的,是给显卡供电,还是给其它东西供电,只有弄清楚了,才能搞明白

网友:
具有sink功能的电路

网友:
G级接地的是给显卡3.3供电的,另外两个给北桥

网友:
你真是高手, ABCDSG你写的不晕我们看的晕啊

网友:
我想学维修,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网友:
栅极好像就是G极

网友:
那天听网络电视一个老师讲电视机维修,把第一栅极叫G1,第二栅极叫G2
场管三个极,栅/源/漏的英语是G/S/D打头的

网友(2007-07-16):
同意大家说的,向大家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说的是场管吗?场管难道也有栅极?是G极吧,G极一般是不接地的,接地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不正常。换掉LM324 和场管吧

栅极就是G极,G极接地的话为共栅极组态

网友:
你再注意下 那场管的D S 间是否有阻尼二极管.如果有的话,G接地,就是把场管当二极管用了.

网友:
A B是给北桥供电的吧,那个G极接地的C应该是给AGP供电的,把MOS当做一下二极管用了

网友(2007-11-16):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双栅极的场效应管高频电路里变频或混频用的,效果比晶体三极管的好,我上学的时候玩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