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DE的2个问题

楼主(2007-05-08):
1、IDE口 1脚的5V电压从何二来?

2、我知道同1个IDE口中各数据线的阻值应该相同,那么,同1块板上的2个IDE口,他们的数据线的阻值是否也应该相同?

我这里一块AMD的板,2个IDE口内的数据线的阻值相同,都是500,这个肯定没问题;

我这里还有一块370的板,每个IDE口内的数据线的阻值都相同,但2个IDE口之间的数据线的阻值不相同,IDE1数据线的阻值都是400,IDE2数据线的阻值都是480,不知道这是否正常,目前这块板的IDE2口无法使用,不知道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1脚的5V为硬盘的复位信号HDRST#

数据线,都应是一致的,可以有一点点的差别。

PS:请发问时衡量自己的问题够不够称为疑难故障,这种基础问题,请发在常见故障区,省得浪费回答问题人的心情。
现在给你移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