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测阻值正反向结果会不同,

楼主(2007-05-08):
我侧电源插座的对地阻值一般都用指针表的黑对地,反接的话为什么结果会不同呢,是不是有些元件的正反阻值不同

网友:
怎么会用黑表笔接地呢?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表数字的还是机械的?
为什么不同,就好像二极管换过表笔为什么不同一样的道理吧

网友:
二极管的正反向压降是不一样的,不然为何叫二极管,正反都一样,不就成电阻了。

网友:
好资料一定要顶的,先顶再看

网友:
二极管啊~哥们~

网友A:
电源口连接着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很多这种器件都有各向异性的导电特性。测量出不同阻值是正常现象,所以要规定接地的表笔,以免相互的测试数据不同,无法交流。

网友:
哈哈哈哈,一解心中之疑虑.
如果要测电阻就不可以用二极档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口连接着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很多这种器件都有各向异性的导电特性。测量出不同阻值是正常现象,所以要规定接地的表笔,以免相互的测试数据不同,无法交流。

多谢张先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