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工控机

楼主(2007-05-08):
清明白得给举个例子,超市的收款机算不算?

网友:
收款的是POS机。

网友:
工控机的定义很广的,自己到网上查一下就OK了

网友:
我见过好几个工控机都是高度集成的~~体积比一般的主板要小~

网友:
工控机定义
工控机即工业控制计算机,但现在,更时髦的叫法是产业电脑或工业电脑,英文简称IPC,全称Industrial Personal Computer。工控机通俗的说就是专门为工业现场而设计的计算机。
2. 工控机特点
工控机通俗的说就是专门为工业现场而设计的计算机,而工业现场一般具有强烈的震动,灰尘特别多,另有很高的电磁场力干扰等特点,且一般工厂均是连续作业即一年中一般没有休息。因此,工控机与普通计算机相比必须具有以下特点:
1) 机箱采用钢结构,有较高的防磁、防尘、防冲击的能力。
2) 机箱内有专用底板,底板上有PCI和ISA插槽。
3) 机箱内有专门电源,电源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4) 要求具有连续长时间工作能力。
注:除了以上的特点外,其余基本相同。另外,由于以上的专业特点,同层次的工控机在价格上要比普通计算机偏贵,但一般不会相差太多。
3. 工控机的应用领域
自1984年国内开始从事开发和推广应用工控机以来,已被广泛地应用于钢铁冶金、石油化工、机电成套设备、医药食品、数控机床、工业炉窑等工业领域、以及军工和科研设备中。
4. 目前工控机的劣势
尽管工控机与普通的商用计算机机相比,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其劣势也是非常明显的--数据处理能力差,具体如下:
1) 配置硬盘容量小;
2) 数据安全性低;
3) 存储选择性小。

网友:
"工控机即工业控制计算机",一语中的.说白了就是造型特殊,再配上专门的应用软件.质量好点的硬件配置(是好不是快).能多卖银子.

网友A:
工业控制稳定第一。你们知道送火星上去的机器人里的计算机有多高的配制?相当于486,几百兆的电子硬盘而已,价钱恐怕要吓死人的。

网友:
工控机种类太多,我所接触的也就少的可怜的几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业控制稳定第一。你们知道送火星上去的机器人里的计算机有多高的配制?相当于486,几百兆的电子硬盘而已,价钱恐怕要吓死人的。

那估计价格很高很高咯 原因是不是在设计上和应用处理软件上???

网友:
注重稳定,性能还差点。至于贵就是抓住大头,狠宰

网友:
工业用哪垦定得大手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