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东西拉 怎么打对地阻值~!!

楼主(2007-05-09):
我表上没有2极档  只有电阻档 可以打对地阻值吗   一般怎么打啊  例如打SB南桥3.3短路~!
用蜂明档可以打吗~

网友:
10欧以内算短路吧?

网友A:
基本技巧啊!

拨到最小的电阻挡,红表笔接触要打的针脚,黑表笔接主板上到处都有的螺丝安装位置或其他连为一体的金属部位,看万用表显示的数字来判断。

网友:
用蜂明档就可以了,有些表的蜂明档就是2极档....

网友:
蜂鸣档就是二极管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拨到最小的电阻挡,红表笔接触要打的针脚,黑表笔接主板上到处都有的螺丝安装位置或其他连为一体的金属部位,看万用表显示的数字来判断。

我怎么看有些教程上说 主板对地电阻测量时红笔接地 黑笑接测试点呢    两者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有些教程上说 主板对地电阻测量时红笔接地 黑笑接测试点呢    两者有区别吗?

听说数字表跟指针表不一样,打阻值时,指针表是红笔接测试点,黑笔接地.数字表就刚相反.

网友:
主板上有很多半导体器件,很多地方不同表笔接地测量的阻值不一样的,规定红笔接地就统一了。不然一是不好掌握,二是不好交流,对吧?

网友:
红笔接地是针对数字还是模拟表?

网友:
修板一般不用模拟表。非特别指出,说到的都是数字表。

网友(2007-06-11):
红笔接地是针对数字表.另外一个不说了,自已想吧

网友:
指针表是黑表笔接地,不能统一规定的,你用数字表就红表笔接地

网友:
我觉得打阻值用模拟表要快的多...

网友:
我迷糊了,数值表到底如何用阿!是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还是反过来阿!!!

网友:
呵呵,模拟的一般都是红的接地,的呵呵,对了蜂鸣档就是二极管档吗,也就是说红的接地,用黑的接要测的就行了?

网友:
楼上,模拟和数字的相反,不要弄错。模拟就要黑笔接地了。

网友:
明白了谢谢版主了哈呵

网友:
蜂明档?能不能说一下在哪,比较菜的问题,不要见笑。

网友:
一开始我一直以为蜂鸣挡就就可以了,现在才知道要二极管挡才行啊

网友(2007-07-14):
明白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