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楼主(2007-05-09):
在论坛下载了许多资料,现在是越看越不明白了,之前还知道PW-ON电路的基本原理,可现在资料多了,认真的学习了下就惨了,原因如下
1、部份资料中显示开关(PW-ON)——门电路——南桥——电源控制
2、一部份显示PW-ON——门电路——I/O————南桥——I/O——电源控制
这两种电路其实是一种还是就是存在这两种电路结构!

网友:
有的io集成了开机功能,有的不集成.

网友:
不同触发方式!
有南桥+I/O  80%采用这种方式!
有南桥+门电路  VIA相对来说多一些
有南桥独立完成的 SIS NVIDIA的

网友:
开机电路是多种多样的,找几块不同的板就明白了。比如:810的 845的和VIA的,这几种是比较典型的

网友:
如果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是否只有通过查IC的办法知道是否经过I/O(I/O有此功能)

网友:
ATX14pin到哪里?
到I/O就是南桥+I/O

网友:
ASUS的有专门的开机复位芯片控制的~~~

网友:
楼主很不错,有了总结,有了比较,那就是学到东西了。不知道为啥要晕,不晕了立即就好。

网友:
I/O可以集成的

I/O有的可以集成开机!也可以看看晶振!

网友:
开机电路中INTER用I/O开机的多.VIA.SIS用南桥开机的多一点.但是I/O有开机的有8702.8711.8712 83627 83637

网友:
ASUS MSI 有自己的开机芯片  电路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