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断电?????

楼主(2007-05-09):
我修一个精英主板断电,一查CPU共点1.3V.正常的.当一会CPU供电电压芯片RT9600温度立即上升,哎呀,一下断电了.我不找不到9600的电压芯片.因为这是一块915的主板,不知道那位高手能知道可以和什么型号的芯片互换,在这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
先换RT9602吧~

网友A:
张先生 好

用HIP9602可以不,我在我们这不好找RT9602。那是有RT9600。我也试

网友:
2种电路地引脚数量有差别,不一样的。

网友:
哎。就是的,他们的电压不同。看来这块板我真的没法搞了。气死我了。我当时一见是915的。还有以为是小问题呢/这会。。。。。

网友:
我的意思是供电应该是RT9602+9600组合的
问题应该在RT9602,不是9600的问题

网友:
张先生

我这只9600没有9620.你说的那我有点不明白,是不是你以前修的有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HIP9602可以不,我在我们这不好找RT9602。那是有RT9600。我也试

是你自己说的,我把2种都看了,不一样的啊。

网友:
我不明白你说的那是不是两个电压芯片啊.    发表于 2007-5-9 10:48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先换RT9602吧~
我只是看了这位朋友这么说的我才有那么想法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应该有个大的电源IC来驱动9600!
有的板子上这个大的IC会是RT9602!
所以我说你应该查查RT9602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是先换他,9600相对来说问题会少一些!@
当然在你的板子上你应该看一下9600的3pin来自哪里!!

网友:
是由9602控制的9600,9600应该不止一块,一般p4以上的板上很多。一般为多相供电。

网友:
谢谢.我再去查查.我在这块板上没见有9602.只见一个小的9600

网友:
把主板BIOS块去掉  看 是否断电  不断 BIOS坏  刷BIOS   断 接着查其它  排除法

网友:
张师傅,我是小陈啊

我肯定是电压芯片坏了/但我找不到同型号的

网友:
你看HIP6601是不是可以,也是单相供电的。查一下。我是在其他板上看的。
附上9600的datasheet,请查看。

网友:
主板没弄好,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
有时找到问题也没元件换,烦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两位搞错了吧,RT9602和RT9600是一样的,都是驱动IC,区别只是RT9602控制两相,而RT9600只控制一相。
至于PWM芯片则是RT9241等。

网友:
9602可以控制两个9600再去控制场管的。具体他板上有什么我也不知道。
9602的datasheet我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