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的77OPF 开机烧保险.............

楼主(2007-05-09):
一美格17显示器...开机烧保险...于是换之...测滤波电容...开关管..消磁电阻...行管无问题.....于是换之....还烧.......于是....查前级的电容..无短路....整流
二极管
无问题....整流无问题......拆消磁电阻...分离磁电路...开之..还烧......用表笔接电源入口.....无穷大..显示为断路....感觉不知道烧保险了.....有没有高手给解释一下...还有烧哪??? 真有些闷了...修过这样的显示器N个...从没见过这样的...
[
]
显示器

网友:
开机烧保险?
保险烧断后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保险选用的不合适?如果确认没有短路,同时保险烧断后只是中间一点熔断,应该是保险选用的不合适。

网友:
烧保险时开关管是否同时烧呀?如果是同时烧了,那可能包括尖峰吸收回路都要查了,否则就与开关管的工作无关,这时你把开关管取下,然后通电试之,如果 还烧保险就在不装开关管的情况下往前逐一取下元件通电试,应该能找到问题所在的。

网友:
的确应该使用楼上所说的方法去定位故障点。

网友:
烧的现象非常惨...出一道蓝光...刷拉就OVER了....显示器能用彩电的保险么???

网友:
完全可以用彩电的保险管的。你怎么不告诉大家开关管烧没有呀?另:是什么显示器呀?把型号说上来。以便对照电路给你分析。
[
]

网友:
你把整流二极管断开试机,你就会很快搞定。

网友:
先把消磁线圈断开,如果不烧,故障定位在消磁线圈上。
如果烧,则继续断开开关管,看是否仍然烧保险。如果还烧,则是开关管前级电路故障;如果不烧则是开关管部分。要注意更换的开关管是塑封的簹是金属封装的,对于金属封装要注意使用云母垫片绝缘。如果没有使用云母垫片,加电即烧保险。

网友:
谢谢大家的讨论....现在显示器正在修理中....修家电的师傅给出个招..在保险要接了一个灯泡....开机..灯泡一亮就灭了...接着查.....次级线圈没输出电压.....前面开关管...3842都换了几个..呵...大个的电容也有300V....师傅说应该是线圈的问题......谢谢大家啦............

网友:
也不要急于判断开关变压器的线圈有问题,尖峰吸收回路你查了吗?最好是代换这几个元件。如果真要搞清楚开关变压器的线圈有没有问题,我建议你去买一个(或向朋友借一个)开关电源的三端厚膜(很多人修彩电电源无招时都用它),只要开关变压器的线圈没有问题,接上去就能工作;如果接上后次级能输出电压,说明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线圈没有坏,你可以继续个电源,否则就是变压器的线圈挂了。

网友A:
请大家担问题之前,一定要写清显示器的型号,不要把这视为无所谓的事.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型号问题,而且还可为你以后,提高
维修速度打下基础.
当我第一次修三星的743DF,故障为不加电.我按正常方法拆下主板修,换
个保险就好了,这板拆下较麻烦;当第二次修到这种型号时,我就不拆下主板,
一量保险不好,直接换之就OK了. 所以,要养成写型号的习惯,有些机弄一看
型号,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我觉得,你先打一下,大电容正极的对地值是多少,正常为500-600.
感觉重点查整流桥之前的低通滤波网上的元件,还有大电容.将大电容上的塑
料录掉,看看有没有鼓.
现在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你拆下开关管后,加电有没有烧保险. 还烧的
话,就按上面的办法查.
你应该可以修出来的,有空回个贴.

网友:
楼上的版主,你没有看到楼主在9楼里说了“前面开关管...3842都换了几个..呵...大个的电容也有300V....”大电容有300V,这说明大电容之前的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建议楼主把尖峰吸收回路中的电容电阻二极管都查一下,电容、二极管最好代换。其实你的故障定位就是错的,应该是开机就烧开关管。对吗?我说的方法你又不去试,有什么办法哟。还有你知道尖峰吸收元件吗?显示器的型号也不报上来,叫我们怎么帮你哟。

网友:
美格的77OPF 昨天修家电子的师傅在保险上接了个灯泡...测时还没有输出...把3842换了以后...就有输出了...现在这个机子的能够确定的是消磁电阻一定是坏了...3842应该是坏了...开关管拆下来..测没问题......现在机子已经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师傅在保险上接了个灯泡,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
又是如何接的,灯泡一端接到保险靠近插座的那一端,还是接到保险离插座
远的那一端? 那灯泡的另一端又是接到哪儿的?
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师傅在保险上接了个灯泡,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
灯泡串在电路上。这样用会烧东西的,它没有保险作用?????????????

网友:
看完之后脑子有点乱,下面引用楼主发的先后回贴
1."......拆消磁电阻...分离磁电路...开之..还烧......"
2."现在这个机子的能够确定的是消磁电阻一定是坏了切"
前后本身就很矛盾.看完之后脑子都大了.

网友:
下面是dwb001的贴子,我做点补充
"当我第一次修三星的743DF,故障为不加电.我按正常方法拆下主板修,换个保险就好了,这板拆下较麻烦;当第二次修到这种型号时,我就不拆下主板,一量保险不好,直接换之就OK了. 所以,要养成写型号的习惯,有些机弄一看"
不爱拆板子也行,带铁板的拆确实很闹心(只是保险坏了),这种情况下,我一般直接把换个好的保险,但这时先别急于通电,用万用表量下电源接口的正反向阻值,都应为无穷大,这时通电试机能有点保证,(如果是整流桥坏或开关管坏了,肯定会有阻值出现)当然老的显示器,不是由cpu来控制消磁的,受消磁电阻的影响,电源插头会出现阻值较小,这时可以把消磁线圈拔掉,不让其构成回路.以免影响判断.这样能有点保障了,我就会通电试机.

网友A:
补充得很好. 特别是在维修电源电路时,就更应小心了. 谢谢小胖!

网友:
dwb001你说的对,你想过你那样做怎么收钱吗?(743DF直接换保险)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