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键盘不能用,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7-05-09):
昨天下午打开机箱用打气筒吹了主板上的灰尘,期间卸下了显卡,但完毕后开机系统自检非常慢,到登陆界面时,鼠标和键盘都不能用,无法进入系统。 重起想进入BIOS,但键盘不可用,只是在刚通电时亮了一下。换了一个USB的键盘同样的情况。无奈将BIOS放电加载默认设置,但是开机后显示BIOS设置错误,让按F2进行SETUP,按F1加载默认,可是键盘不能用,只有等待,可是系统进入到从左到右运动的进度条后经常重起,有时又能进入登陆界面。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THANK YOU !!!
进不了系统
键盘不能用

网友:
会不会把鼠标键盘插错位置了?

网友:
不会的了,也不能菜到那个地步了啊!

网友:
-----------如果没有接错,那应该就是键盘鼠标接口的问题了.最好再换个键盘试试.确定 一下问题在哪里.

网友:
键盘鼠标都换过了,即使是USB接口的也没有反应,键盘灯只是闪一下,但按键没用,鼠标灯亮,但是不会动.郁闷了!

网友:
对地打接口阻值,把排容摘了,排阻换了.加焊后面的电感和保险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把排容摘了,就可以了
这个我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