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南桥好坏

楼主(2007-05-09):
因特尔主板,1插上ATX电源,南桥发烫。不是那种迅速发烫。能否1步判断南桥坏。PCI  AD线阻值正常。南桥有0。9V供电。。。。。。请教。。。

网友:
---------打PCI A14脚看看是否短路,看看有无网卡芯片,一起掉看看。

网友:
基本上是南桥挂了!@!

网友:
不一定,看南桥1。5V供电有没

网友:
A14对地阻值正常,南桥只有0。9V供电。是好的么

网友:
换供电管试试。。。。

网友:
可能是待机电压的元气件性能不良引起!

网友:
学习中。多谢楼主发布

网友:
人家是一插上电源头南桥就开始升温,这个板子修过几个百分之九十南桥挂.

网友:
百分之九十南桥挂了.

网友:
惭愧!帮不了你,我个人认为是其它或南桥本身供电引起的,这个思路只供参考.

网友:
又遇到一个被挂的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