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编程器好用吗??

楼主(2007-05-09):
澳龙倚天维修平台(编程器)好用吗???有用过的来说说性能如何

网友:
主要提供业余爱好者玩的,商业上用效率差。也有些片子比较难写。最近有一块把拨线器去掉了,可能能好点。这个论坛里讨论过的。

网友:
好,我找一下以前讨论过的贴子看看,谢谢张老师了

网友:
为帮助你查找方便提供一个连接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本人买了一个奥龙,如果每天平均维修5片板左右的,还是比较实用的,虽然步骤有点烦琐,速度也不是很快,但是价格便宜,因为每天只刷1-2次BIOS,挑一下电压也是几秒种的事,这个价格还是挺合算的.
如果是专业级维修,每天要修10-30,这个量就可以直接买好一点的,主要是速度....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了,我这边的量也不是很大的,速度慢点都可接受,就决定买个奥龙试一下了

网友(2007-10-02):
各位前辈买个TOP2500+的怎么样啊!

网友:
买个580U的很好.要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