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会导致1084发热

楼主(2007-05-09):
给AGP和北桥供电1.5V的1084,开机温度很高,手勉强放住,长时间开机有自动重起现象,并且北桥温度高,

这个1084输入3.3V,输出1.5,不知道是哪里导致他发热的

网友:
输出端短路。

网友:
量1084输出端对地电阻,有没有短路,可能有电容漏电。

网友:
可能是1084挂了吧.大家的意见呢?

网友:
对地10   ohm左右

网友:
轻微短路,可以用吧,注意散热

网友:
10ohm还是轻微短路?!,你强!

网友:
这情况怎么办啊,难道把小电容都换掉?还是桥本身有短路,好几片这样的板子,郁闷死了

网友:
那你这样说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把1084拆掉如果还是对地10   ohm左右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要是能啥牌子,啥型号说清楚,可能大家更好分析一点

网友:
1084坏的可能实在是太小太小了。

网友A:
我碰到冠蒙845主板10大片都是北桥坏。引起1084高热。这种板北桥的散热片设计的有问题。一般都是散热片的挂钩脱离主板,无法散热,引起北桥温度过高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冠蒙845主板10大片都是北桥坏。引起1084高热。这种板北桥的散热片设计的有问题。一般都是散热片的挂钩脱离主板,无法散热,引起北桥温度过高烧的

请教一下!我学主板时间不长!
就是请教下楼上这个帖
1084 和北桥有关系吗
请各版主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住一句话
后继短路,前极发烫!!!!!!
查1084输出端都连了什么元器件!一一排除!

是不是后继短路,就一定是前极发烫的那。碰到这样的板是不是查:”后继“输出电路就行了

网友(2007-07-22):
1084是个线性电压I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