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电源管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05-09):
为什么三项电源管Q1的G极和S极开始量时电阻很大,只要表笔对调一量,电阻马上变成8欧姆?过一阵又好了。

网友:
哦,在主板上测量场管时要放电。D、S要短路后再测

网友:
我想也是吧!可我短路了很多电容,还是一样,可能是我没短路对吧?

网友A:
MOS管栅极是可以堆积电荷的,相当于 改变了Vgs的电压,所以会变。

网友:
可是我把G极对地短路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楼主没观察仔细,也缺一点电路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栅极是可以堆积电荷的,相当于 改变了Vgs的电压,所以会变。

正解!!!

网友:
要用导线短接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