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SA 518偏红色 求救

楼主(2007-05-09):
一块ELSA 518(MX440)的卡,偏红色了..能修好不?是什么问题呢?谢谢名位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先搞清楚是显卡的问题还是显示器的问题,如果是显卡的问题,量显卡插座旁的6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大于50欧姆就说明输出没问题,就是显卡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搞清楚是显卡的问题还是显示器的问题,如果是显卡的问题,量显卡插座旁的6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大于50欧姆就说明输出没问题,就是显卡芯片的问题了。

哦..应该不是显示器的问题..."显卡插座旁的6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是指,AGP插头么?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一般对地都是75 欧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是插显示器的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是插显示器的插座。

哦,,,明白...真的非常感谢你,我试试看

网友:
R G P三线要75欧姆阻值!!

网友:
楼上的。是RGB三基色。不是RGP。呵呵

网友:
查一下和RGB相连的电容和三级管之类的,如果它们之间的阻值相差很大,主芯片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07-11-13):
这种情况大多是主芯片有问题,量下RGB对地的阻值,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