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想自己做个测试晶体好坏的仪器?---几元钱就可以

楼主(2007-05-09):
你不想自己做个测试晶体好坏的仪器吗?我可以给你找个图纸。以后你的晶体是不是好的,一目了然。
不过我不能给你电路图,给你个直接能看到图的地方,其实你能看到就行了。
http://www.cndzz.com/dianlu/SFGISFVT.html

里面用的三极管一般的小功率高频三极管就可以,不必和图纸上的管子一样。稍做调整电源可改用5V。

网友:
用门电路做晶振好坏测试

我还要找------------------------------------------

用门电路做一个更简单,下面的地址就有
http://www.21ic.com/news/n10297c187.aspx

http://blog.21ic.com/user1/2774/archives/2006/29587.html

网友:
谢谢张老
   感觉还是门电路好做一些,零件少散离性没那么大.品质有保证.
成功率高."是老鸟,菜鸟的造方良法."

网友:
我也这么想的,成本更低,电路稍微自己加一点,就是加个LED。可以不到5元搞定。

具体各位同仁,都是高人,自己改造。做好了,把PCB,实物,效果贴上来。谢谢各位同仁了。

网友:
哇噻,今天拣到宝贝了,谢谢张老 师!

网友A:
其实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做晶振测试器!!方法为:买一个几元钱的电子表,然后把里面的晶振去掉,引两条短线出来做成插座式或表笔式晶振测试器就成了!!!

网友:
高频晶体有可能不振,电子表的电路支持频率不高。测南桥边上32.768Khz应该没有一点问题,但主晶振14.318Mhz,还有24Mhz和48MHz晶振不一定行。频率差的太多了。贴出来的那个电路可以到49MHz。基本上板上的所有晶体都可以测。

图中,V1及其外围元件(包括被测晶振)共同组成一个电容三点式振荡器。当探头X1、X2两端接入被测晶振时,电路振荡。振荡信号经V2射极跟随级放大后输出,经C4耦合、D1、D2倍压整流后为V3提供偏置电流,V3导通,LED发光。若晶振不良或断路,电路则不能起振,因而LED不发光。

网友:
有时间自己动手做一下看是不是可以成功!

网友:
多谢张先生.

网友:
太好了,学到了好多东西,谢谢张老师~!!!

网友:
学习中。多谢楼主发布

网友:
这个可以测晶振是否起振,但频率是否有偏差就不知道了,还是用带测晶振的频率计好些

网友:
如果要做也不很难,做两个(其中一个作为标准),加一个混频器产生差拍,用耳机听就可以,超过16hz就能听到差拍声,已经很实用了。如果还要改进也可以。不过5元钱不够了。

这个原理玩过无线电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网友:
今天拣到宝贝了,谢谢张老

网友:
不错呀,有没有谁设计出来了.可以用吗

网友:
这真是好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做晶振测试器!!方法为:买一个几元钱的电子表,然后把里面的晶振去掉,引两条短线出来做成插座式或表笔式晶振测试器就成了!!!

是不是真的啊?
如果是真的那菜鸟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