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方面两个特殊案例分享

楼主(2007-05-09):
现象一:昨天客户送来一台电脑,我当时不在公司,所以不了解机子出了什么问题,今天上午,插上主板诊断卡,开机试验!诊断卡显示C1,很熟悉的内存报警声!
       解决:拔下内存条,用橡皮插了插!再插上,同样的报警声。怀疑条子坏了,换!翻出一根旧条子,一插,同样报警。难道条子都坏了?把条子插到别的机子上试验,全正常!排除了条子问题,是不是插槽有问题?(题外话:我还不会修主板,前天才买的电烙铁,前天下午在公司拆了一下午才把一个旧内置猫上面的零件拆下来)这问题我解决步了,准备送给修主板的。最后打开手电仔细看了看插槽,果然发现另一个内存插槽竟然有内存条上的贴片粘在里面(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找个小刀片把那东西挑出来,插条子,开机,OK!
      现象二:今天上午一客户送来一电脑(845主板,80G硬盘,512内存)开不了机,开机后,在检测硬盘,光驱时,停住。。按ESC跳过,然后进BIOS,能找到光驱,但是找硬盘时,死机!(不显示80G,只显示后面的数据)
      解决:怀疑硬盘问题,拿一个40G盘,插上,一切正常,跟客户联系,告诉他硬盘坏了,问他如何维修,答复:换!立即执行,拿了个80G插上,开机!晕了,同样的问题。估计碰到了不支持80G硬盘的845板子了!!(偶不会刷BIOS)继续电话客户,板子坏了,答复:换!!^_^,先拿个845板子给他装上!!问题解决了!!
      题外话:经测试,80G硬盘没有任何问题,845板子也没有任何问题。下午来拿的时候,他说那堆东西是别人给他的,他自己回去组装的,没想到那家伙送的是坏的给他!!我听了忍不住要笑 。。白赚了一个板子,一个硬盘!

网友:
世风日下啊人心不古啊

网友:
厚黑,,属于经营方面的了,不该拿到故障区。

网友:
回复楼上的,现象二,目的不是厚黑,是想说说845板子有不认80G硬盘的,(我从没碰到过)提醒新手注意而已!!

网友A:
LZ动机不纯,不过也代表一小部分做维修的心态:无心做坏事,反正没人知道,落得心安理得,
其实也很正常,使我想起医院的某些医生也是这样(都上过正规教育的人呀),反正你不懂,说了也不懂,多开点药多收点钱,没问题的
哎,哎

网友:
经典生意精,学习!!!
+敬礼~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动机不纯,不过也代表一小部分做维修的心态:无心做坏事,反正没人知道,落得心安理得,
其实也很正常,使我想起医院的某些医生也是这样(都上过正规教育的人呀),反正你不懂,说了也不懂,多开点药多收点钱,没问题的
...

开始没有动机不纯啊,没想到硬盘没坏。但是如果我第二次打电话时告诉他,你硬盘没坏,是主板问题!!那不是打自己嘴巴吗?连硬盘好坏都分不出来!!只有说都坏了。。呵呵。。顺便厚黑一把!!!人家没坏的东西,正常情况下,不会厚黑的。

网友:
回复楼主,不是845主板不认80硬盘,而是其它 问题。如数据线、IDE不认硬盘等等。建议赚钱的同时加强学习吧!别只把别人当新手。

网友:
回复楼上的,确实是不认80G硬盘,同一根数据线,同一个接口,换成40G,20G都认!你没碰到不代表没有!!我自己就是个新手正在加强学习主板维修知识,这两个案例只是提供给象我这样的新手学习的,我们碰到这些希奇古怪的板子比较少,并没有贬低别人的意思!!!看来下次这种小问题还是少发帖的好!!!

网友:
做人要厚道

网友:
有这么好讲话的客户是福!!!!

网友:
顶楼上的 不是每个客户都这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