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触发和不开机是同一回事么?

楼主(2007-05-10):
字面上我觉得事一样.我觉得开机触发电路的问题应该涉及到南桥,IO/74,实时时钟的问题~~
但是在论坛上下的一些资料把不开机故障列入供电,复位,时钟的问题~~~这个说法是不是不规范呢?感觉有点混乱~~
还有就是是不是短接PW ON脚电源启动,即使主板点不亮也算是已经触发完成了???
不开机

网友:
........我个人认为电源启动不算触发完成.
不知道高手是怎样理解的....

网友:
你们还不明白;侍机是指通电不开机. 亮机是显示器点亮了. 开机是指通电电源正常工作.

网友:
一般开机指触发完成,主板跑一部分代码,没有亮机前的过程。没有触发就是不开机。

网友:
我个人认为,触发是指按power sw可以使电源开始供电,而开机指完成自检过程

网友:
在工厂,有加电和开机两种说法,加电应该就是触发,而开机就是指要点亮显示器。。不要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