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安泰信的焊台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7-05-10):
8205,8305,8300有什么区别啊,修主板用的,当然最好能吹一下南北桥或CPU座空焊等等,那一种好啊

网友:
你可以直接到安泰信的网站上去看
安泰信:http://www.atten.com.cn/
象这种问题自己先看,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很重要。

网友:
感谢!只是一直不太明白850系列和8205这些的区别

网友:
没有两种东西都用过,谁说了也不一定能明白。  --------------实践出真知

网友A:
我用的安泰信936 937D
都很好!

网友B:
8205,8305的是柔和旋转风,针对大的BGAIC,850850系列针对的是小件.

网友:
8205,8305相对无刷风机来说他的噪音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安泰信936 937D
都很好!

这个是焊台吧~~~我买了个937A 不知道和937D有什么区别~~~官网上好像找不到937D的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8205,8305的是柔和旋转风,针对大的BGAIC,850850系列针对的是小件.

好像很多人都选8205啊!!是不是8205比850这些好用啊
小件的话在8205加个小头不就行了吗

网友:
风速不一样的。850用的是气泵,而8205、8300等用的是电机。

850适合日常维修。而8300等等,适合手艺好的人来作BGA。

网友:
张老师,你说实践出真知,这话不假,但是一个焊台也有个三百多块钱,得事先都好了才能买吧,不能总实践吧.总买新的吧.

网友:
别人说的不顶用,拿到手里感觉会不一样。同一个东西有人觉得好也有人觉得不行。这论坛上象烙铁,诊断卡,编程器等都是两种或几种观点。只有那些好几千的倒统一,都说好,那才是多数人不会买的东西。

就是同一型号的东西,用来拆一个MOS管,应该简单吧?可也有两种结果,有人轻松拆焊,也有人把边上的塑料座烤化也没拆下来。

网友:
对,重在实用,多学习,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