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答新手朋友问

楼主(2007-05-10):
新手朋友经常问:我如何才能学修板,我给大家一点小体会。
首先要掌握工具的使用,拆焊技术一定要熟练。你自己看一下论坛上的老鸟们,拆装芯片如同搭积木,也很少有说那块电路没焊好之类的话。反观新手们不是虚焊就是拆坏,要不就来个短路,故障不是修好而是扩大,这样的拆焊技术就是知道故障点你也修不好。技能性的知识不是读多少书的问题 ,而是你下不下功夫练习的问题。如果要问怎么练,你就想想小学生怎么用描红本练写字就行了,描多少本就看你自己了。 ----------拆焊技术乃维修之第一要务
学测量,熟悉各种测量方法和主板上的测量位置,包括万用表、也许还有
示波器
。当然首先要会用。
学用POST卡,包括代码的意义,代码所反映的故障大概范围;还要特别注意卡上的LED指示灯的反应(很多人用了很久也没有去注意),对故障严重的机器,这些灯特别有用; 还有使用假负载也很重要。 -------------------查故障的第一步
跑线路,是熟悉主板线路的一种方法,有点枯燥,但对你熟悉主板绝对有好处。---------------查故障的第2步
打电阻,量电压,量出来的结果用来定位故障,能够定位到具体芯片。需要经验的积累,熟练后你就不是新手了 ------------ 查故障的第3步
分析电路,由电路的原理去考虑故障的原因和解决方法,修改线路。 --------------你已经是老鸟了
至以最初级的认识主板之类属于修主板的常识。 ------------不必谈了
本人对修主板认识肤浅,抛砖引玉而已。新手朋友如果觉得不对,尽管拍砖!!!
[
]
指示灯

网友:
呵...不错...你都快成张真人了...
:victory: 顶起..高手...

网友:
我现在刚刚接触主板维修这东西,就是因为不知道该从何学起和学习的步骤,所以变的有时学一下焊东西,有时代学一下电子基础,有时学一下跑线路.可能再这样子下去的话再过十年还是弄不懂这东西.现在张老师这么一说我大概也应该开始有点眉目了.谢谢张老师

网友:
楼主,你好!我现在平时搞搞焊电容,三极管之类的东西,那只是从表面看来是爆浆的。有时换了板子都OK了,如果遇到深一步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了。现在我正在听你的建议,正在找那本直高的《电子技术基础》一书,不过不好找。我想书店应该有卖的。呵呵!
不过天天来看你们的经验帖子,理解慢慢的变深了。只不过你们说的专业术语都有点头大了。呵呵!慢慢来嘛,万事开头难!张先生,有什么好的建议别忘了提示我们这些新手哈`

网友:
顶~~~我现在就是在跑线路,练习焊接~~~
不知道BGA的焊接难不难~~~我学校这边不教BGA的,想自己自制个BGA焊接机自学~~~

网友:
关于BGA的问题,大家也看到了。很多老鸟都被挡在那儿了。成功率不好上,知道故障也没用了。这正好说明,要先练拆焊功夫,有了这功夫,短路---拆,一个一个拆,慢慢就可以少拆了,拆出经验来了。

网友:
不错,先练焊接是基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