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

楼主(2007-05-10):
有一17“纯平显示器,加电黑屏指示灯不亮,有滴答声,打开300V正常,如何进一步诊断。。。。。。

网友:
查电源看是不是3842的芯片,是查7脚供电,8脚电压一定不稳定,可能有短路.
查行管,

网友:
有滴答声,说明电源能启动的,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了保护,你要先看看是不是后级电路有过流的地方。你先测一下,或者带假负载试试。

网友:
有嘀答声,说明电源已经启动。

故障应该在后级,后级某个二极管,二次供电调整管,行管击穿短路了。

网友:
版主说的是,这是属于明显的,易修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