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的19"黑屏??

楼主(2007-05-10):
请教???
开机时感觉一切正常,能听到 吱 的响,高压上来了,但无显示,拆机后,开机瞬间查G1电压-60V到0V,G2从145,50,20下降到0V,灯丝电4.7V.
[
]
黑屏

网友:
灯丝电压4.7V不对(如果在待机状态下是正确的)
G2电压用万用表测,读数有一定的差异,主要原因是与表的内阻有关,一般在150-250V左右。G2电压下降,检查一下G2的滤波电容,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
故障明显是保护了.仔细查一下保护电路和高压部份吧.
G2电压开始有,后来无只代表开机正常.
然后保护动作.
G2的滤波电容就不必查了.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问题找到了,是包:型号是LCE CF1920的1P-2P相通,4P-6P-10P相通,现在4P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