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p4ibasd不能关闭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05-10):
精英主板p4ibasd,开关电源不能自动关闭,系统可以关闭,显示器硬盘也能正常关闭,就是CPU的风扇和电源的一直在转,后来干脆不能启动,更换主板集成电路ka7500后可以开机,然后又(电源不能自动关闭,系统可以关闭,显示器硬盘也能正常关闭,就是CPU的风扇和电源的一直在转,后来干脆不能启动,更换主板集成电路ka7500后可以开机......)。

网友:
精英主板p4ibasd不能关闭电源的问题(补充说明)

已经测试其他器件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拆除COM口芯片~
主要还是以软件故障为主!
打开CMOS里的高级电源管理!

网友:
尝试刷新bios,但是不成功,屏幕提示:(chipset/flash part isn't available,the funtion will be invalid)

网友:
我认为7500和问题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