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发现电脑时间变慢

楼主(2007-05-10):
开机发现电脑时间变慢 是不是32.768的开机晶振老化问题?

网友:
什么叫是不是?
换个不就知道了吗~
不回答~ 换完再说!

网友:
主要的帖子应该删了~

网友:
晕我都不想的我是新手
在佛山的时速上课
家里无晶振只想肯定一下是不是晶振问题
希大家原谅

网友:
可以保存coms设置 就是系统时间好像有点无电的感觉
开机后就无这个问题 而且电池有2.9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