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里的C5705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7-05-10):
明基液晶没显示通病
C5705边上写K的东西虚焊了~
应该把C5705烧了吧?
既然大家说通病嘛~ 我不会修显示器暂时什么理解吧~

10V1000uF爆浆了~虚焊的那个"K"我也加焊了 还是不良~
看来应该换C5705了~ 但是手上没有同型号!

明基fp71g+
网上有人说下面几个位置的元器件换了就会OK的!

网友:
是不是5705坏了,把它摘下来量下阻值就知道了,是个npn的三极管,如还是不亮的话,可以量下给它供电的限流保险是否断路.

网友A:
用13007可以但是得改反馈.5707一个才1毛钱没必要吧

网友:
2SC5707参数

80V8A,NPN管子。Vbe 0.83,最大1.2V。

网友:
日系的管子,怪不得那么难找。

网友:
对,就是上面那几个地方易坏..换完后,一定要加焊那二个电容.

网友:
13007是不行的.跟本就顶不住,老实还是用C5707换吧.
上面圈的一个是保险电阻,一个是P沟道的场效应管,我用IRF9630代换成功.
电容,还有C5707,绝大部份都是这几点的问题.当然不要忘了补焊.

网友:
可用于5706       5707 市场很多

网友:
其实上面除了加焊电容外,还要加焊灯管接口边的变压器,还有电感. 总之,换完元件后,接口周围的

元件都要加焊一篇. 前几天,我修了明基737PF,换了上述几个元件,只加焊电容.

今天,就拿回来返修了我又换了上述元件,将二个场管都换为9024了. 周围电路几乎都加焊了.  就好了.

网友:
拆了另一块板
找了2个5706 换上
然后又拆了个保险电阻 换上OK了~
现在已经用上了~

网友:
2SC5707 的参数及特性图

2SC5707 的参数及特性图           看看多少对你有点帮助

2SC5707 的参数及特性图.rar

2SC5707 的参数及特性图

网友:
我手头上有C5706,明基高压电路的高压包易坏,造成换新管后开机又立即烧管。

网友:
我用两个8050并联代替C5706,用很久了,没出过问题。
13007代用我试过的,不行。

网友:
谢谢流星划过,你的资料

网友:
D1499的管可以代用..

网友:
不如换独立高压板..如果换5707同时还要换线圈和电阻.修过N个了.也试验过N次.

网友:
ls说说怎么换整个高压板呀,这个高压板是和电源板在一起的,我的也坏,正愁怎么办才好呢。

网友:
5707是高频管来的,可以用5706代用,但13007不行,亮几秒就黑了.

网友(2007-06-09):
用3807我用过没问题

网友:
13007不可以代。我修过几台,加我QQ

网友:
c5707用c3807代换。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3007可以但是得改反馈.5707一个才1毛钱没必要吧

5707才1毛钱吗?哪儿能买到,如果是一毛,我要买个几千个了,呵呵

网友B:
我今天去买了5个C5707,2.5元一个,很贵啊,而且很难找啊
我修到2台都是这个东西坏了,C5706和C5707可以代换,5705就不知道了
听说这个要换的话要成对一起换....

网友:
用D1691代换应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去买了5个C5707,2.5元一个,很贵啊,而且很难找啊
我修到2台都是这个东西坏了,C5706和C5707可以代换,5705就不知道了
听说这个要换的话要成对一起换....

差不多,我这边也要二块一个.说是二毛一个,人家说你自己做去吧.

网友:
更换5707,必须将中间的电容也换掉,不然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又学习了不少知识 !!!
有收获,

还是十三天的问题经典啊!!!

佩服 !!佩服!!!

网友:
C5707用C3807代换,我已修复好几台了,到现在都没出什么问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