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710S 水平黑带故障解决一例!

楼主(2007-05-10):
LG T710S 显示器,通电能正常工作,但大约5至10分钟后屏幕中间偏下出现黑带,且越来越宽,怀疑是场输出电路有问题,开机检查场输出IC(TDA4867J)周边的电容、电阻,未见异常,进一步检查,发现场输出IC的温升较快,分析可能是其热稳定性不好所致,遂用一机箱风扇对其强制散热,随着温度的下降,黑带竟然消失了,以为找到了故障,遂更换了场输出IC,通电试机,但仍然在大约5至10分钟后出现黑带。场输出IC无问题,会不会是其输入信号有问题所致呢?顺着TDA4867J的输入端,发现其信号来自行场扫描IC TDA4841PS,为简化起见,未用示波器结合波形资料进行检查,直接代换TDA4841PS,再试机,10分钟后黑带依然没有出现,故障排除。

网友:
值得学习。

TDA4841是行场扫描集成电路,同时为场输出提供信号, 还为二次供电,行扫描提供信号。

网友:
不错,属于较高难度的维修了.  我维修到现在,还没有修到过换行场扫描I

C. 向你学习了.

    我想请教一下:为场输出提供信号的正常波形,在示波器下是什么样?

不正常又是什么样?   还有行激励信号与行推动信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