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无3.3VSB一列,把我修惨了

楼主(2007-05-10):
昨天修到一个杂牌845主板,不能触发。上检测卡发现无3.3SB电压,测PCI的A14脚的二极体值正常电压只有1.4V。跑线路了,先看主板上有没有117的之内的,在通电不触发的时候测它们各脚有没有5VSB,晕,这类管子上都没有,看到ATX接口旁有一个D882的管子,测一下中间那只脚有5VSB,再测它的输出脚和PCI的A14脚是相连的看来就是它了。控制脚通过一个101电阻连在RT9641的3脚,看RT9641资料,4脚是反馈输入,也是1.4V看来没有断路。。再测3脚电压是4V多,怎么到了D882的B极就只有1.8V了呢?断开E极相关电路,电压就有了。问了一下阿林。阿林让我用3055换一只。换上3055后3.3VSB出来。上负载测一下CPU的各电压都正常,上CPU内存。晕不过内存,测内存电压正常,6个时钟正常,没法再打AD线的值了。也没有发现问题。以前有在群里看到说不过内存还要查SM总线。一测92脚没有电压91脚有3.3V的电压。取下时钟IC,电压上来了,可是发现公司没有这个时钟IC。。搞了那么久,最后没有把板修出来。真是郁闷啊.
cpu
不触发

网友:
文章中说到的D882就是在电路图中的Q2

网友:
请问91,92脚具体在内存哪里?91脚是时钟脚吗?

网友:
内存的91脚和92脚啊,SM总线

网友:
时钟IC坏的极少,种类非常烦多,备料非常难,如果真的坏了,除非从相同的板上拆,要不我一般不搞了.

网友:
这种情况,时钟芯片通常很热.只能换了,至于你说的3vsb转换管,个人认为还是带载能力不行了.

网友:
也修过一块.是SM总线电压低的.换IO不行,最后也没能修出来.
时钟IC坏真的不用搞了.

网友:
呵呵,忘了给大家说了,没有取下时钟IC的时候 就打过值,不正常的,取下来打值就正常了。。

网友:
时钟IC都是很热的,属于正常情况(如果热到不能用手摸例外)。本人也修过很过板,不过还没有发现时钟IC坏的。倒是给它通电的两个电感易变值。

网友:
我有块华硕板,主时钟IC太热,时起时不起。找小显卡散热片一片,用一种干了能粘牢的散热硅胶沾上,问题解决。

网友:
我这里也有块SM底的,就是没有IC换

网友:
要修这尖故障还真是得有些库存坏板了

网友:
是得有些库存坏板了

网友(2007-07-07):
时钟IC也挂,汗啊

网友:
时钟IC坏基本上就不搞了,

网友:
我碰到一杂牌845D ,内寸92.93脚的电压为,1点几伏,把时钟IC 取下,时钟的供电正常了,换了时钟IC 后,还是烧啊,最后猜想可能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