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771 17寸纯平 求助(已修复)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5-10):
本来很简单,ACER V771 17寸纯平 故障就是: 高压打火,加电,包边有紫色火焰. 那就换包. 包的型号为
19.70056.001. 但问题是出在,与包ABL脚相连的有三个电阻其中一个R356电阻烧了,看不清是多少了阻值了?
另外二个正常.
我在网上找此电阻大小.答案如下:
包坏就坏这几个电阻:
R330=150K
R329=390K
R356=18K
R355=10K
R259=15K
R220=33K
R219-22K
我就有18K的电阻上去,还不行,其它电阻都正常. 后来发现电阻周围有个A733P的NPN
三极管
击穿了,我用
A733代之,故障依旧. 是不是A733不能去代换A733P? 这个A733P上面贴有一层白色的纸,在纸上写A733P
。 这台显示器,从早上一上班,搞到下午还是没结果。 有图像,但图像上像有层白雾,调节对比度与亮
度均没有用。真的很郁闷,请同行出手相助!
[
]
显示器
求助
ACER

网友:
换包后要调节聚焦电压。你调了没?

网友:
对比度失调,所换A733各脚工作电压正常吗?有可能是偏置电压有问题吧!修显示器就是这样子啦 ,冷静下来慢慢思考一下电路,相信你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A:
今天上午终于搞定,原来网上看到的R356=18K是错的, 上午又查网,发现是180K. 连接三个电阻
终于变成一个178K电阻. 焊上,图像稍变好了,但对比度还是不明显. 后来,在关机下,按住EXIT与ENT
ER键,再按开机键,进入工厂模式,将对比度调到最高. 这样就可以了.
请大家记住上面几个电阻阻值,在修到ACER 77V会用到的,还有,与R356边上的A733三极管也
易烧坏.

网友(2007-08-19):
你们的图纸在哪里看到的啊 可不可以附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