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via的板子,桥温度高

楼主(2007-05-10):
好几片了,从694到px266,北桥温度都不低,不知道是板子有问题,还是via的就这德性,大家怎么看
问题

网友:
温度好象都挺高的..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应该就这样,我也见过好多了,哪一块都特高

网友:
只要能正常用烫就烫点. 你要不放心加个散热片上去也就3块钱. 呵呵

网友:
最好还是在芯片散热片是加多个风扇.曾经听几位师傅说过芯片空焊有时也跟散热不好有关.毕竟长期高温工作对芯片的寿命有直接的影响.主动散热比被动的要好上很多.

网友:
没什么关系,发热量和INTEL都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