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

楼主(2007-05-10):
诊断卡显示FF,短接RESET键诊断卡显示E0,换了BIOS故障依旧是否说明CPU座有机械故障需更换了啊.再这先谢谢先了.

网友:
你在主板上各个信号测试点都测试过了?

网友:
带灯测试仪来测一下不知道了吗????

网友:
用CPU测试座测一下, 固诂座子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用挤压法也可以排除
主要是CPU座子和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