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主板维修的故障检测流程有点迷惑了~~~

楼主(2007-05-10):
按照很多主板故障检测流程,是外观>ATX是否短路>触发开机电路>CPU供电>时钟>复位>.......

但是查阅论坛上的资料,CPU供电的IC要有PG信号才能工作,PG是属于复位电路的~~

那么究竟当一块主板CPU无供电,查得PW IC的VCC正常,控制端,PG脚均无电压~~~~

那请问我应该先换IC还是先跑REST线路呢???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应该先换IC.供电不正常可能引起复位.供电好了再看时钟.最后才是复位电路啊.   复位不正常在主板卡上可以看到的啊?正常时一亮就灭

网友:
再说了跑电路也只是基础啊.  主要是要懂电路.主板修多了,技术就出来了啊.要慢慢来

网友:
楼上的是不是说先有主板CPU供电,才有时钟?

网友:
先电压 再时钟 后复位

网友:
LS的够精辟,谢谢了~~~

网友:
恩....说起来是有点精辟,我是要好好的学学,,,, :D :D :D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网友:
努力学习中,争取做一个好的菜鸟

网友:
十三说的太精辟了

网友:
学习啊!知识啊!发帖顶阿!

网友:
说得太好了

网友:
修了这么久的板,又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学习。...

网友:
我晕

要求给 新会员一些积分送嘛!

网友:
是啊!!!稍微一下点东西就是乞丐。。。

网友(2007-06-29):
本人
菜鸟一个本人
菜鸟一个本人
菜鸟一个

网友:
我是要好好的学学,谢谢了

网友(2007-11-11):
我是菜鸟,还要向大师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