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14

楼主(2007-05-11):
有一块双敏的火旋风PCX1328   ATIX1300PRO 256MB 128bit 显卡上RT9214芯片坏

哪位知道用什么常用的芯片可以代换的么?

网友:
好像用apw7065可以代.记不太清了好像代过一次,试一试,肯定不能烧.

网友:
这位仁兄,你说滴那个件是啥上的啊,也是显卡是滴么,主板上好象米见过

网友:
在显卡上用的较多.

网友:
7313可以么

网友:
7313是个复合型的场管,而要代的是脉宽控制器,你说可以不.

网友:
显卡的东西,在主板只能找到3055之类了,别的我是没看到过什么~~~~~~

网友:
有没有9214的工作原理图啥的发个,IC37网站都没有

网友:
APW7120KE可以代。

给你传一个它的说明书。。

网友:
CAT7583:用于NB/DDR2的供电,在TW ASUS上已经大量使用,可以替换RT9214
不过我没有7583的资料.

网友:
谢谢大家的 回帖

学习中。。。。。。

网友(2007-10-15):
啊,都是新东西了,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些芯片是啥子了

网友:
用APW7120代替就可以了~~~~~~~~~~~

网友:
东西不错,可是我为什么下不下来呀?怎么才能下载

网友:
它是干什么的啊.
给为谁工作的啊/

网友:
rt9214的pdf文件。

里面有典型电路图。

网友(2008-03-22):
东西不错,可是我为什么下不下来呀? :L :L :L

网友:
唉下不了.郁闷!!!!!!!!!!!!!1

网友:
就是个电源芯片。不好买。到旧卡上拆吧!!

网友(2008-04-21):
回复 网友A:

RT9214 在显卡上一般是用来转memory 电压的(1.8~2.0v)
用APW7120就可以替代的
不过烧坏了最好把边上的两个MOS管也换掉不然有可能还会烧

网友:
请问APW7120这个是那个上面有的 主板上好象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