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口附近的排容如何代换?

楼主(2007-05-11):
原板子上的是顶面黑色的C151,现在找不到该型号的~~~可以用其他大小相近的无标参数的(就是顶面土黄色那种)代换么?
论坛上所说的直接拿掉,会不会对电路有影响?
PS:C151代表什么?

网友:
不会影响,直接搞掉.

网友:
那东西留了反而是个祸害.拆了拉倒

网友:
是不是很多时候PS/2有故障,换接口不凑效就拆那东东???因为小弟现在才开始学修板,所以问问,请各位前辈不要见笑

网友:
不用换,扔掉即可。

网友:
C151表示150皮法的电容.拿掉可以,但可能PS2信号会受到干扰.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拿掉。没什么影响

网友:
直接拉掉,那为什么板上要设计这个东东呢.

网友:
那是滤波的.为的是P/S接口的信号稳定而已

网友:
我试过一款华硕主板键口后有个CN1的排容被拆掉了就造成接键盘无法使用,并在检测键盘的时候有两声怪怪的报警声就停住了。我另找个排容焊上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跟楼主所说的电容是同一种的。

网友:
13楼你跑了线路吗是不是键盘的排容!
还有就是你的键盘的时候有两声怪怪的报警声有时是你的键盘没有插好!

网友:
14楼,我没跑线路,是最靠近键盘口的,直接焊个排容上去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还用跑线路吗?
对于说键盘没插好,我可以这么说,芯片级的维修我是初学,电脑的维修我可不是初学(4年以上),键盘没插好这么底级的事情我会做??

网友:
试过些老原装板 拆掉了连启动都不行

网友:
越复杂越爱出毛病,有时候觉得杂牌板子也有它的好处

网友:
呵呵 我有时候 修 刷刷槽就好的点不亮的主板 怕客户问 我修的哪地方 我去掉 键盘周围的排容 呵呵 给他做做 呀 呵呵

网友:
你就看看PS后面接地的小贴片干掉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搞掉就是了,没什么关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