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6533主板的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07-05-11):
请教各位老师。MS-6533主板上的CPU供电芯片型号是什么(电路板上标记为U1)?我这块板上就这芯片不见了。哪位老师知道的帮忙说下,谢谢!!!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不知道还有谁能比飞翔老师更清楚MS板

网友:
谢谢飞翔老师!还有个小八爪也不见了。在AGP槽后面,为U31!型号是不是LM358?还有Q59。Q62。Q63谢谢
[
]

网友:
U31 LM358
Q59 45N02
Q62 3055LD
Q63 3055LD

网友:
万分感谢心在飞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