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 AGP槽附近MOS管发烫的问题

楼主(2007-05-11):
小弟 碰到过很多这样的况情 就是北桥 AGP槽附近MOS管很烫 但主板运行正常 例如经常有的主板点不亮 诊断卡全点 南桥很烫 换了北桥 AGP槽附近MOS管就OK了 南桥也不烫了 但MOS管很烫 手放不到5秒 我试过很多种容量的管子都是这样 那位高手指教一下 谢谢
我也试过换其边上的一些与此MOS管相关的芯片 如LM324 LM358等 但都无效,问题是一样的新板子是不烫的 有些我甚至换过南北桥 都没有解决 实在有点搞不懂 但大部分目前使用正常 而且我发现 一般如GIGA集成显卡的845小板我换和其板子上一样的MOS管(好的)点不亮 诊断卡全点 必须换大点的 但就是烫 而且感觉原来的也没坏 ,研究了好久都没结果
[
]
MOS管发烫

网友:
属于正常,换个大功率的管子就大胆放心的用吧.

网友:
如果是模拟的稳压肯定功耗不小,实在看不过眼,就加个散热片。如果是PWM的,一定是控制的波形不好。

网友:
低端主板,AGP供电,都是模拟的。

网友:
强烈顶上,我也与过很多这情况,至今不能彻底解决,这个地方,就是热,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是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A:
顶,我也碰到过好多的板子,特别是华擎的,好多的场管易坏。
还有这次碰到一批杂牌的板子,冷机可以进系统,热机就到快出桌面了蓝屏和断电,搞好久了都没好,郁闷!
[
]

网友:
1.换大功率的场管
2.换控制管
3.加散热片

网友:
希望有哪位高人能解此迷

网友:
大家帮忙啊 谢谢各位了 还有小弟是新手 想问问 楼上几位说的 模拟的和PWM的是什么意思
[
]

网友:
这个……嗯,偶觉得是MOS的负载过大。所以呢,如果北桥没坏的话请看看北桥南桥边上的电容是否还是好的。最好量量那个MOS管的输出端的二极值与电阻,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我觉得治标不治本,将来还会出问题,但我也弄不清病根到底在哪里

网友:
一般主板长时间时候用,都会有此问题,换个大功率的管可以放心使用。
10楼说的有道理,有些是负载大引起的,如果要彻底解决,重新做北桥或者更换北桥,应该可以解决。我试过一次845GL的板,重新做SB 后,不烫的

网友:
高难度呀!

网友(2007-07-16):
同意大家说的,向大家学习中

网友:
我换了两个都是烫手.一热就死给你看

网友:
呵呵,,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能力提高中,,,,,

网友B:
我换了MOS管旁边的三极管和电容就没有那么烫了,虽然还是很热

网友:
1。5V前端的负载都可能微短SB,NB,电容都可能。最好拿好板打阻值比较为好。

网友:
象这样的板子是不是在板场出来的时候`设计上有缺陷啊`

网友C:
典型 主板 华硕 P4P800-X 或者-SE 系列
开机 马上就发热。。 然后北桥 也很烫~~
保修期 内 。只是发热。 。没其他问题。
一过3年保 就 死悄悄~~~什么蓝屏 自动重起 自动断电 ,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我也碰到过好多的板子,特别是华擎的,好多的场管易坏。
还有这次碰到一批杂牌的板子,冷机可以进系统,热机就到快出桌面了蓝屏和断电,搞好久了都没好,郁闷!

杂牌板碰到蓝屏的现象就不要修了.因为杂牌板很多用的都是旧料.很难搞的

网友(2007-09-24):
模拟电路的应该是烫一些吧!!加散热片就行了。

网友:
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这里。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MOS管旁边的三极管和电容就没有那么烫了,虽然还是很热

我基本上也是把周围的三极管和电容都换了,不过还是很热,呵呵,就是不知道原因,因为新的就不会那么烫

网友:
我也碰过无数个这样的问题,换大功率的管子也不管用,最后还是加块散热片搞定,到现在都还没有一块反修的哦

网友:
我也遇到好多这种问题,只换管能用就行,没想其他的坏了在换就是了。

网友:
我也试过,但也是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2007-11-06):
引用 网友C:
典型 主板   华硕  P4P800-X  或者-SE 系列
    开机 马上就发热。。 然后北桥  也很烫~~
           保修期 内   。只是发热。 。没其他问题。
            一过3年保   就 死悄悄~~~什么蓝屏  自动重起 ...

这个说的在点,我的就是华硕  P4P800-SE,四月过保。今天刚换的这两个管子,巨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