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走线问题

楼主(2007-05-11):
昨日拿一块磐正主板型号AK890,试练跑线路,却发现一怪问题,路路不通?只有PW_ON和REST控制面板插座能跑通外,其它的居然是只能走线到一半,始终不解。
      主板中电源插座中,紫线、灰线、绿线等始终查不到走线,请问各位老师们,练习主板走线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如果要拿个空板来走细的话,那就不太现实,因为每款主板的走线都不太一样。
并且在很多的主板电路图纸中的重要走线就有数字表示,可是找遍图纸根本就找不到,虽然现在在很多的主板维修中不需要详细的了解走线,但对于我们这些新手,走线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学习态度。

网友:
一般新手要用空PCB板来练习~
但是要注意板子上的Q U 等等器件~要跳过相应的脚就可以了~
例如:ATX到了Q7的D极,继续走的时候要从Q7的S极继续走~

网友:
走线不是单纯的沿PCB板走,还要知道信号从元器件的哪脚输入哪脚输出

网友:
走线有的是通过夹层过去的,通常是供电,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