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前辈自己配过助焊剂和洗板水?

楼主(2007-05-11):
今天突然从网上的一些维修的文章里提及到助焊剂的简单制作方法(用工业酒精+松香),于是自己立刻试了一下,感觉一般.
想问一下各位前辈老师有没有自己配这些东西的经验.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A:
用工业酒精加助旱膏要摇均摇化即可

网友B:
洗板水好像没有人会配,都是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工业酒精加助旱膏要摇均摇化即可

请问比例大概是多少?助焊膏就买便宜的那些国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板水好像没有人会配,都是买的

以前听一个修板的朋友说的,如果配的那条方好的话,比一般市面上普通的都要好用些.

网友:
我是没按比例的!反正用起效果好就行。用一般的助焊膏即可

网友:
好的,谢谢前辈.明天搞电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