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1):
杂牌845GL,cpu供电为2相,上赛扬1.7,电压只有1.65,偏低,
其中一相的上管发热,于是换掉,结果电压还是上不来,于是换该相下管,换完后发现开机电源保护,
现在的结果是,焊上上管就保护,拆掉上管就可以加电,测量并没有短路的地方,请大家出主意
cpu
cpu供电

网友:
你换的上管是好的坏的,它旁边的电容和与它相连的线路呢

网友:
换了好几个管,都这样,用表量都没问题的,其他地方也用放大镜看过,没见异常

网友:
把两相的管子通通拆掉~
你好好量一下应该是有管子击穿或软击穿!
我遇到过~
我遇到的是两个下管软击穿!阻值有,当时要比正常的低100欧姆,更换后OK!

网友:
又学到点知识了,谢谢前辈

网友:
不用修了,今天把电感,电容都拆了,场馆都换了,开机后,给北桥供电的管子冒烟了
,输出级对地短路,估计北桥光荣了

网友:
:lol :lol :lol 搞笑啊

网友:
呵呵,不要幸灾乐祸阿,给点意见

网友:
呵呵,偶是新手,不太懂,只为你感到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