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维修专题: 高压保护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5-11):
在维修中特别是在维修19寸的CRT中,一加电后,听到有高压的声音,但过几秒后,就灭了.没有高压了.

这也就是同行所说的高压保护.

     对于这种故障我碰到过一次,但是没有修出来.

      我先谈谈自已的一点看法,以作抛砖引玉:

  1.二次升压过高,会出现高压保护,这是可吸空升压管的G极,加电,看有无保护. 如高压有了,就查行激励;如高压

还是没有查高压包.

2.高压包不良时,发射出的X线过高,会致行场IC停止工作.

网友:
还有X电路本身

网友:
当二次电源滤波电容不良有时也会出现高压保护

网友:
每一种机器都有不同的电路.都会影响到高压保护,是个比较广的话题,不过主要的还是楼上几位朋友说的.那样

网友:
这话题的确有点广,不同的显示器保护电路是有所不同的。总的说起来有过压和过流保护两种,但不管是那一种都会引入一个保护电压到芯片的X射线的相关脚。过压大家都比较了解了,我曾遇到过过流保护的,那台显示器(有很久了记不得具体型号了),是在一次电源与二次电源间有一个小阻值的过流保护取样电阻,在行正常工作时(电流不大)这电阻上的压降不大,如果行出现问题,行电流一旦超过一定值后,或都这电阻的阻值增大了,这电阻上的压降就会增大很多,这一信号反馈到保护电路,使保护电路动作,从而截断片的行激励信号的输出,使行电路停止工作。我遇到的就是这取样电阻增大引起的保护,也是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搞定了的。

网友:
引起高压保护的原因很多。

同意楼上的说法,先查一下XAY引脚的相关电阻电容,是否有虚焊,变值的情况。

网友:
还有逆程电容容量变小或失效,S校正电路故障都能引起高压保护。

网友:
呵呵,学习了 为了可以下载更多的资料 学习中

网友:
高压包不良的,大都有这个情况

网友:
我是新手。。是不是保护电路都比较难修啊。。常听那些师傅说什么显示器保护了。。今天看了。。有点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维修中特别是在维修19寸的CRT中,一加电后,听到有高压的声音,但过几秒后,就灭了.没有高压了.

这也就是同行所说的高压保护.

     对于这种故障我碰到过一次,但是没有修出来.

      我先谈谈自已的一 ...

楼主这样吸空二次升压管G极的检修方法不妥.
   因场效应管为压控元件.你这样做在D极电压高时很容易搞坏这个升压管的.

网友:
确如楼上所说的,应是吸空升压管的D极.

网友(2007-06-10):
不吸空也罢,原因正如12楼的朋友所说的,要吸就吸空D极,或者干脆把二次电源管取下来,这样检修更放心。

网友:
再补充一点,注意检查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

网友(2007-08-11):
这个问题是比较常见的,也是比较难修的部分,要它的电路非常了解才成,修又不能断开,测的时候它就保护了,是要大家介绍好的经验呀,说些没有实际是没有用的,这个部分不比其它的电路呀

网友(2007-09-30):
问一下,吸空二次电源的D极以后,那么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起不起作用了?还滤波吗?

网友:
这里指的滤波电容是二次电源输入滤波电容还是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2008-01-25):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碰到一个长城的显示器,开机瞬间绿灯后就灭了,STV9118的25电压2.5伏,不是X射线保护,很难查的故障,它的这台显示器是进水后造成的这种现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借荐一下。

9118特别容易坏
估计是9118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