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办法值锡珠怎么样才能好又快.

楼主(2007-05-11):
本人用的是万能植锡板.操作过几次感觉都不是很成功.
清洁桥后在桥上刷点助焊剂,然后用万能植锡板对准锡点.倒入锡球,(把锡球都对到点上就花了不少时间.)
然后就桥带值锡板一起,用热风枪加热直至锡溶化,   冷却,再把值锡板去掉.(这时值锡板不好取下来.因为锡球把板卡住了.很费劲)
    各位朋友有什么高招.请讨论一下.

网友:
我听说是不带钢网用锡炉或电炉烤的。要先去掉网的啊。

网友:
问题是那些锡球不用网定住,一去掉网就移位了.

网友:
都是不带网的,网受热会变型的,变型就没有法用了

网友:
不带网的具体是怎么做呀

网友A:
我认为关键在助焊剂的粘性,一定要用有适当黏性的。当粘住以后动作较轻的话,不会乱跑。然后放到炉子上用合适的温度烘烤,熔化后自动焊到触点上。用风枪上面加热即使风量很小也不是很好操作。具体我没有试过,从原理推测的。谢谢。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一个植珠台啊

网友:
看过一些植株过程好象都用到了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关键在助焊剂的粘性,一定要用有适当黏性的。当粘住以后动作较轻的话,不会乱跑。然后放到炉子上用合适的温度烘烤,熔化后自动焊到触点上。用风枪上面加热即使风量很小也不是很好操作。具体我没有试过,从 ...

    张老跟我想的差不多,
只是没得证实.
   希望有经验的大侠出来说说经验.

网友:
昨天,在国外网上看到修内存BGA颗粒,也用炉子,回流炉,上好锡球就用回流炉加热做的。论坛首页图片里的图就是我弄回来的,还有加热曲线。

网友:
网受热会变型的,变型就没有法用了

网友:
张老师说得没错,植球关键在助焊膏粘性强不强。看过一些文章一般是不加网熔锡得。锡球靠助焊膏粘住,再水平放置加热。用热风会吹跑锡球,可用调温熔锡炉加热。

网友:
植珠台有没有谁用过。用这个怎么样呀!

网友:
先把焊盘上的锡吸得很干净。
再打一层助焊糕,再把锡珠一颗一颗的往上摆,这就是我们维修部最特色的:排珠珠。
这件有意义的事情一做就一下午,排的人眼睛是要爆了,旁边看的人不知道怎么样。

没网的日子就是这样的啦~

网友:
请成功率高的大虾推荐一种助焊剂吧

这几天准备买钢网和锡珠了,很想一次成功

网友:
还有

谁能推荐一套好用的钢网?我主要修显卡

网友:
我的办法是用风枪加热,但是加的美国焊膏加热冒烟对身体有害

网友:
除非你买到比较厚的网
否则只有用风枪吹,基本上网都要上翘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关键在助焊剂的粘性,一定要用有适当黏性的。当粘住以后动作较轻的话,不会乱跑。然后放到炉子上用合适的温度烘烤,熔化后自动焊到触点上。用风枪上面加热即使风量很小也不是很好操作。具体我没有试过,从 ...

是直接把BGA芯片放到炉子上吧,不怕烫坏了

网友:
控制温度很重要!

网友:
一般好多度合适?

网友(2007-07-27):
以前用锡炉加热,现在都用风枪了。刚开始风调到很小。就不会吹跑了

网友:
我一般做都是套着钢网做,我的钢网很厚,不变形,先预热一下,然后风调到最大,温度到300,一边吹一边加点焊宝,这样做出来的又整齐又平,很容易做

网友:
LS的,你的万用钢网很厚吗?是不是先用低温对整个钢网预热一段时间再把风速跳至最大温度控制在300度!这个过程中不加焊宝可以吗(是不是不用的话容易卡网)?或者加浓浓的松香水可以不(土办法嘛越土越能体现技术 )?多谢了,请指教!

网友:
想修好主板,到最后还是要过BGA的焊接关。。。。。。。。。。。

网友:
不用焊宝的,钢网容易卡,排列还不均匀!低温加热一下防止网温度上升太快,变形

网友(2007-09-07):
我是用风枪从上面加热的。
1:自制了一个方形风枪喷嘴,把芯片罩在里面。
2:用万能植球器的时候,用进口的焊膏,焊膏一定要薄。
3:风枪要固定,风力要控制好。试验一次不跑锡球后,做好记号(风力)
现在我从植一个北桥的锡球,从倒锡球到植好,10分钟足够了。

网友:
我的方法就是这样子.....

网友:
楼上有些朋友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我是有植珠台的(没有植珠台的,我想了 一下可以找一个和桥差不多大下的东西来把桥放在上面这样等一会儿好取网)。过程和大家差不多,过程中两个注意的就是:焊盘上要上一层很薄的焊膏(这样有助于珠子粘在焊盘上,不能太多不然等一下一吹珠子就要跑)第二就是一定要记住清洗钢网,不然等一下取钢网的时候,会带起很多珠子。然后把桥放平,慢慢地向上提钢网,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珠子跟着网上来,就用我们的表笔(我想大家的表笔都焊有针吧)把它搞下去。再向提,有跟起来的,再把它搞下去。最后整个钢网提起来了。难免有珠子跑了,和跟起来的,再用表笔把它拨正,如果有珠子掉了,就用表笔粘上一点焊膏,去粘上一个珠子,补上去。最后加热,我用850把风量打到3,温度打到350,风枪一定要和焊盘锤直,不然一吹就跑了。

网友:
因为那个锡珠跟着钢网起来,可真发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