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E 出毛病了

楼主(2007-05-11):
华硕P4P800-SE  接到板子的时候是南桥供电882烧,拆下来发现供电3.3低阻,

换南桥后插上检测卡,接上电源发现,检测卡的5V灯亮,RST灯亮  其它灯都不亮

怀疑是紫线5V连接的元件有短路导致接上电源后+5V灯亮,拆掉I/O网卡故障依旧

不触发,强给也没反应,换过南桥后阻值正常,待机3。3正常

郁闷中。。。

网友:
大忌了,你下南桥时应该再打一下各电压的阻值,搞不好换上的桥又挂了.

网友:
顶版主,要是您这贴早发一天,我就又少坏一个南桥,和搂住一样今天,亲手烧个桥。

网友:
呵呵,我的已经解决,原因是882控制级5V和旁边的PCI有短接的地方

网友:
谢谢楼主能提供修好的过程给大家学习参考

网友:
这个板子是不是雷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