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基础知识

楼主(2007-05-12):
电容又称电容器(Capacitor)。它在电路中起着隔直流、通交流的重要作用。电容根据其在电路中不同位置的不同功能,分为耦合电容、滤波电容、谐振电容、旁路电容等类别。另外,电容也可按照填充材料(电介质)进行分类,如有机介质电容、无机介质电容、电解电容、气体介质电容等等。电路图中一般用大写英文字母“C”来表示电容,下图中框选部分是电容在电路中的符号,C1是指无极性的普通电容,而后面两种则表示有极性的电解电容。

电路图中的电容符号

  主板的CPU供电部分采用大容量电解电容进行滤波,CPU供电部分采用多相供电,电能被存储在线圈中,然后被释放。这时,电解电容消除电路中的高次谐波,稳定CPU电压的作用就凸现了出来。

  由于目前CPU的频率不断提升,随之而来的巨大功耗给主板的CPU供电部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除了在设计上要符合Intel提出来的电源规范外,在电解电容的选择上也更为严格。如果电容容量不足,将影响供电质量,导致CPU发热量增加,从而死机等可靠性问题。

  即便电容如此重要,少数厂商为在低价竞争中获取更多利润,总会找到一些让产品在短期内不会暴露缺陷的省料方法。主板上众多的小容量贴片电容,因价格较低一般不会省去,所以省料主要集中在价格较高的大容量电解电容上。

省料方法一:减少电容数量

  主板上的大容量滤波电容集中在12V电压的输入端和供电输出部分。其中,厂商进行省料的重点就在于供电输出部分。输出电路中所采用的一般是耐压值为6.3V、容量2200μF的电容。根据公式“C=I/(△V/△t)”,假设某型号CPU的平均电流为60A,△V=50mV,△t=10μS,就可计算出此处对电容总容量的要求为12000μF。

  如果采用2200μF的电容,最少需要6颗。如果某款主板在这部分只采用了5颗或4颗电容,且总容量达不到12000μF,就表示该产品在电容数量上“短斤少两”。减少电容数量之后,主板在短期内使用不会出问题,但长期使用后,因为电容滤波效果不好,就容易导致CPU寿命缩短,电脑不稳定,经常自动重启或主板电容爆浆等故障。
相关重要指标—容量

  业内常说的电容大小是指电容的容量,容量大小数值由公式“C=εS/4Πd (其中ε是介电常数;S是两极板相对重叠之间的面积;d是两极板之间的距离)”计算而得,数值越大表示电容所能容纳的电荷越多。

  电容的容量以法拉为单位,并以大写英文字幕“F”表示。但是,由于法拉单位太大,普通电子电路中一般以微法(μF)和皮法(pF)为单位。三个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为:1F=10^6μF=10^12pF。在电路图中,通常会把μF后面的F省略,简写为μ,如2200μF会被简写为2200μ;而 pF通常全部省去,譬如3300pF只标出3300。

相关重要指标—额定电压

  电容器的额定电压是指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可以持续加在电容器两端的最高电压。在这个额定电压以下,电容都能够正常的工作,所以在设计中通常要考虑使用电容的位置、电容两端电压的大小,选择合适额定电压的电容才能够保证电路的稳定性。如果由于电路某些位置出现问题,导致电容两端电压超过额定电压值,那么这个电容器就很容易被击穿。如果极性接反了,电解电容也将被击穿。

  额定电压有固定规格,常见的有6.3V、10V、16V等。通常在CPU供电部分用到的电容分为6.3V和16V两种,前者用于Vcore (CPU核心电压)的滤波电路,因为一般CPU的电压在1.4V到1.75V之间,所以6.3V的电容完全能够胜任。在12V电源输入端,由于12V电压的特殊要求,此处应选用额定电压值高于12V标准值的电容,因此业内普遍在12V电源输入端使用额定电压为16V的电容。

省料方法二:降低电容耐温规格

  厂商降低选用电容规格,其中最常见的是针对耐温值一项进行省料。某些电容的耐温值很高,即使电路整体温度无法控制在较低的范围内,电容也不会因此而无法工作。

  不过,一些主板本身设计就存在各种问题,在整体温度偏高的情况下,仍选用耐温值较低的电容,或使用外壳上没有耐温值标注的杂牌电容,那么主板的稳定性肯定会大打折扣。电容的耐温值通常有85℃、105℃等不同规格,从稳定性方面来看,耐温值越大越好。
相关重要指标—耐温值

  耐温值这一指标对于主板的CPU供电部分非常重要。在电路中,主板的CPU供电部分一般靠近温度很高的CPU,如果通风设计不好,而使电解电容被长期烘烤,电解液会蒸发,最终导致击穿或电容爆浆,而失去电解液的电容也将完全失效。
  我国内地的电容品牌不计其数,价格较低,但质量却参差不齐。虽然它们当中不乏质量较好的产品,但总体质量与日系台系电容相比还有较大距离。对于一些非知名品牌的电容,判断其品质优劣的方法相对复杂一些,因为必须拆开电容进行分辨。首先,需要找到一颗同样品牌和规格的电容(规模稍大的电子城中一般都能买到),然后用尖嘴钳剥开电容外壳查看其内部铝箔是否和外壳吻合。

  如果外壳很大,而内部铝箔的尺寸非常小,那么这种电容在品质上就存在问题。其次要看铝箔和电解纸是否卷得足够紧密。最后,还应仔细查看电解液的状态,电解液在常态下应该是无色透明的油状物,但如果电解液发黑或含有杂质,那么这样的电容就一定属于劣质电容。

总结:

  电容虽小,但它在主板的CPU供电电路中所起的作用却直接影响着用户的正常使用。因此,笔者对消费者的建议是在选购主板时应该将CPU供电电路中所用电容的品牌、质量、数量作为挑选的参考标准之一,不要因为产品的低价诱惑而被极个别厂商的小伎俩所蒙蔽。

  而对于那些极个别在主板电容上大做文章的厂商,笔者则要忠告一句,降低产品成本可以通过减少一些附加功能来实现,但并不能以牺牲产品稳定性为代价。否则,最终将被市场和消费者所抛弃。

电容的品牌

  所谓一分钱一分货,电容的品牌当然也是衡量一个电容优劣的关键因素之一。现在很多大厂主板上都使用了Rubycon、Nichicon、 KZG、Sanyo、RLX等日系名厂的电容产品,而OST、RLS等台系厂商的电容产品也得到了普遍的应用,现在我们就认识一下这些品牌的电容。

RLX电容

RLS电容

Nichicon(蓝宝石)电容

KZG电容

Sanyo(三洋)电容

Rubycon(红宝石)电容

  除了注意主板电容上的用料之外,还需考虑的一点就是主板的质保。选用劣质电容的主板在使用初期也许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漏洞百出,质保三年的大厂主板可以使你免除很多售后的后顾之忧。

  对于一台电脑来说,稳定性是最重要的,而电容对于整个系统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希望此篇能够为您在选购主板时提供一些参考。

网友:
给你加点分,如果是原创,加更多.

网友:
不好意思,不是原创,是我从网上收集的,要是能加点分,就多谢了!主要是想为象我这样的新手做的事.

网友:
我看了才知道小小的电容有这么多的门道,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