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不起振的故障

楼主(2007-05-12):
一台呀美达AS772T的显示器,故障表现为行不起振,经过测试,我拨掉主板与尾板上的连接线,行便能起振。这个测试结果是不是表明故障点在尾板部分?
尾板有三个IC,其中一个是M61316SP,一个是LM2439,还有一个是16N16。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请问,你断行不起振的依据是什么?是测哪个点电压,起振与不起振时,电压

各为多少?

   LM2439它的6,7,9为输入信号,正常为2V;

    1,2,3为输出信号,正常为30多V. 6,8为供电.80V与12V.

   你可先吸空6,7,9脚,测一下PCB板上的电压,断一下是前级视放的问题,还

是后级视放芯片的问题.

网友A:
谢谢,我断行起振的依据是:行管B极有负压了,二次电源也升压了,开机有高压声了。

网友:
LM2439的6、7、9脚无论吸空与否,都没有电压。问题是不是出在M61316的身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断行起振的依据是:行管B极有负压了,二次电源也升压了,开机有高压声了。

  我觉得你这样判断并不是非常科学.
个人认为比较好的方法是,看G1是否有负压.和G2是否有高压.
还有可以用显波器看一下行管的C极是否有逆程脉冲.

网友:
倒相放大三极管在哪里?有没有图呀?

网友B:
先测一下有滑12V整机供电,在尾板的排线上可测到. 如有,就直接换M613

16. 拆下后,可与新的M61316对比,对比输出脚与供电脚的对地值.

     楼主努力修出来.大家都时刻关注你.

网友B:
我觉得你这样判断并不是非常科学.
个人认为比较好的方法是,看G1是否有负压.和G2是否有高压.
还有可以用显波器看一下行管的C极是否有逆程脉冲.

疑惑: 1.一下行管的C极有几千伏的高压,你用示波器能测吗?

    2.看G1是否有负压.和G2是否有高压. 这个方法存在缺陷,就

是在包坏的情况下,你不能测G1与G2电压的.

    我不知道最好,对维修最实用的测行是否起振的方法是什么?

    个人认为测行管B极的负0.3V,来断行起振,也不是最好的

方法.

   请大家发言.!

网友C:
视放板除了对供电短路外 其他的问题一般不会造成行不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整机12V有没有对地短路.
如果12短路那么整机12V供电会对地拉低使行扫描电路不能工作?

这就为我的维修打开了思路!
我曾换过尾板所有的IC,拆下尾板,几乎检查了板上所有元件,实在找不到有问题的地方。
后来,我想我还是要在主板上找问题了!经测,TDA4856的10脚供电只有8V,正常的话,这个电压应该在10V以上的呀!顺着这一路往开关变压器跑(这比主板上跑线路要简单多了!),终于在开关电源输出的地方有个小三极管引起我的注意!求胜心切,我用焊锡短接了这个三极管的C、E极,开机后TDA4856的供电为13V,行起振,显示器也有图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一下有滑12V整机供电,在尾板的排线上可测到. 如有,就直接换M613

16. 拆下后,可与新的M61316对比,对比输出脚与供电脚的对地值.

     楼主努力修出来.大家都时刻关注你.

在这个专业维修的大家庭里,我时刻感受到象春天般的温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视放板除了对供电短路外 其他的问题一般不会造成行不起振

金玉良言,一言中的!
高手如林呀!!

网友:
李轩,高压静电高.现在已修好,你是怎么修的,说来听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这样判断并不是非常科学.
个人认为比较好的方法是,看G1是否有负压.和G2是否有高压.
还有可以用显波器看一下行管的C极是否有逆程脉冲.

疑惑: 1.一下行管的C极有几千伏的高压,你用示波器能测吗 ...

行管c级还必须得用示波器测  用1:10的表笔

网友:
行管c级还必须得用示波器测  用1:10的表笔?

那示波器可以测量的最大电压是多少呢?  这样会不会烧示波器.

    一般购一个即能测主板,又能测显示器的二手示波器,应该买多少MHZ以上的.现在这种二手的示波器是多少钱?

           因为对示波器了解的不多! 请大家指教.!

网友:
示波器的最大承载电压一般为300VAC。

行管C极的电压在1000V左右,所以必须使用1: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