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主供电偏低,如何修?

楼主(2007-05-12):
ASUS A7V266-C主板,KT266A芯片组
CPU的主供电电压偏低,正常应该是1.62左右,这块板只有1.2,大概低了4分之1,测PG、复位、时钟、辅助供电、0.8V参考、2.5V参考等位置的电压都比正常值低了4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说,CPU上所有关键测试点的电压都比正常值低了4分之一。
复位信号会跳变
诊断卡不跳。
找一块正常的板,经对比测量:
1、供电场效应管的对地阻值相同。
2、正常主板的2组供电上下场效应管的G极电压都是4V、7V,而问题板2组供电上下场效应管的G极电压都是2.9V、8.4V,
     已换过电源管理芯片,无效,问题依旧。

曾经怀疑是滤波电容漏电,就把所有的与CPU供电相关的滤波电容下掉了,问题依旧。

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更换下拉场管试一下看.有可能是下拉场管内部不良,有答案了请说一声不管是不是我说的.谢谢!

网友A:
第一,你要确定上管的G极有波型。
第二,查相应的VID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要确定上管的G极有波型。
第二,查相应的VID设置

心在飞翔版主的功力真的不错!
有时候一看他的回帖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要确定上管的G极有波型。
第二,查相应的VID设置

1)G极有波
打VID对地阻值 判断I/O不良  电压IC不良  上拉排阻不良
VID阻值要一样,不一样追上拉排阻
空板不上负载和CPU时VID要有3.3V电压~
没有追上拉排阻~
2)G极无波
按无核心供电查
看常见故障讨论区置顶帖
过几天我会在常见故障讨论区做核心供电偏高或偏低的维修专题!

如果CPU核心供电偏高或偏低就按这个去维修!

网友:
打VID对地阻值 判断I/O不良  电压IC不良  上拉排阻不良
VID阻值要一样,不一样追上拉排阻
空板不上负载和CPU时VID要有3.3V电压~
没有追上拉排阻~
你说打地阻值   怎么知道这3个东西 哪个坏啊  ?????~

网友:
你是真的新手吗,/////////

网友:
是的,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以前也不是学电子方面的,没什么电路基础,现在的工作和维修也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因为爱好,自己用业余时间在网上找点资料看,找点坏板子自己琢磨着修,现在也没人指导。

别笑话我哈,我知道我水平很菜,也许会说些贻笑大方的话,问些不该问的问题,请见谅。

网友:
打VID对地阻值    是CPU的VID还是电源管理芯片的VID啊?  我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北桥引起的啊!
找一块一样的主板看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