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怪现象

楼主(2007-05-12):
维修当中曾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一块板子本来好好的,放置一段时间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不亮了,各种代码都有或不走代码。放置一段时间后,再测试发现板子又好用了,而且还挺稳定,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没有什么奇怪的!修东西有时就是那样!
客户送来修的放那什么都不搞没有一点问题。
有时好的东西到这变坏了也有!

网友:
补充一下就是说:这样的情况还是有问题只是没有查到罢了!

网友:
一般可能是桥出现虚旱

网友:
遇到过好多回。在店里测是好的,拿回去又坏了

网友:
凡事必有因

只是这个因我们没有查到,或我们不知道,也可能是我们的能力和水平还不能认识到。

网友:
最善良的想法:灰尘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或者像老师所说的---闲置病,如果当地气候比较潮湿,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用电吹风吹吹BGA可能就会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静电造成的哦

网友:
.....有遇到过.
.....还有更怪的,修过的板还没有完全修好的(可以亮机),在继续维修的过程中发现桥坏了.
.....是不是很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