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怎么样使用万用表测量元件

楼主(2007-05-12):
我刚刚接触硬件, 对这方面有很大的兴趣.但不知道从何下手..
现在想搞清楚怎么样使用万用表测量元件的好坏, 像电容,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等等,
看到论坛上还有什么对地阻值呀,?

网友: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网友:
买本电路基础的书籍看~
或者如果想从事维修行业可以到CHINAFIX的培训学校学习~

网友(2007-08-06):
一定要听十三的话,就像听主席的话

网友:
十三的学习能力好像很强...

网友:
就是说没有人愿意告诉你 呵呵 都这样

网友:
晕哟,怎么都没人说

网友:
我也想对这方面学习点,我现在只会测试一个点电解电容,别的什么也不会,

网友(2007-09-13):
我也想知道.. 呵呵..

网友:
我也就会测一下电阻,还不敢带电去测............
有什么好建议不妨提一下

网友:
怎么没有人教啊,我也想知道.. 呵呵..

网友:
多练习吧,挺容易多

网友(2007-10-14):
多练习吧,挺容易多??
是不是哦?

网友:
我也想对这方面学习okok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系统说很难,所以没人说

网友:
............................... 听主席的话

网友(2008-01-27):
十三,搞个系列学习资料,我们新手就可以免费学习了!原因腰里子弹少啊!谢谢了啊!

网友:
新手开头学实在是很难,就是因为不懂,所以有时候都不知道该问什么?对于象我一样的菜鸟根本不知从何学起,只能在论坛上慢慢的找了!

网友:
首先你得认识和知道万用表的基本功能和使用.

网友(2008-02-27):
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好测点,电容就不好测了

网友:
自己去买书
要么到新手区看看基础知识的帖子
等到掌握了 基础知识 包括 基本的电路构成
电容 二极管 三极管 电子贴片元件
测量 功用 再去动手~~~

网友:
怕什么我也是新手经常带电测主板电压的!!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感觉不是太爽,做为新手,我也想知道,可是没有人说,不然为什么?
我听到所谓的高手说了:"你基础差,先搞点基础的.操,我也是理工的学生,这方面不也不知道吗?
哪怕指个网址也行啊,却没有人告诉一声.........
没有人教就算了,少穷酸了

网友:
谢谢,我正需要这个东西系统说很难,所以没人说

网友:
万用表只能粗测电容:用电阻档先R*1档充电(表笔黑是正极)后迅速拨到高档,指针不动或微动为好。
电阻用电阻档测就是啦
D管就是表笔正反两次测啊,符合D特性就对了
三极管b-e b-c 正、反测 看是否符合D特性,再测E-C漏电流 越小越好。。
以上测试只是参考。。粗粗粗哦

网友:
唉,前面就有人发过这样的贴子,你可以查一下啦。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page=2#pid318335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呵呵..顶上去srgdsfgsdf

网友(2008-04-25):
万事开头难,拿到一块主板就没法下手了。不知该如何去检测?

网友:
找一有关的书学习吧,有些东西还是要自己主动一点。掌握后才会熟记于心。然后再加上别人的指点就会更上一层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