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风扇问题啊?

楼主(2007-05-12):
这是一块IBM的845GV品牌机主板,拿来时CPU供电部分的电容和管子坏了,换了后试却不过内存,最后发现CPU座里边的孔都糊了一个,只好换座了,换了4个后终于能亮了。但是现在在不上CPU的时候风扇转的正常(上负载也正常 ),一上CPU转速就明显慢了。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请大家指教。
cpu
cpu供电

网友:
风扇智能控速
在CMOS里关闭就好了~

网友:
是否有感温电路,上cpu后,cpu里的温度传感器控制了风扇的转速。品牌的板子一般应该有这一套东西。

网友:
我的一块IBM865GV的板子也是,但CPU经常很热时风扇转地也不快,后来我把控制管去掉了,直接接的+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