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LCD维修求助!请不吝赐教!

楼主(2007-05-12):
一台飞利浦150S5液晶显示器,两管!

第一次电压过高导致压敏烧掉保险管损坏,在换的过程中銲锡未去除干净就试机导致电源烧的一塌糊涂!

换上一块本来在四管显示器上用的电源板,稍暗,但能显示,过了几天之后不能用了!测试没有5V输出;

现在,换上一块从飞利浦特约维修拿来的原装板,插上电源,指示灯亮,按了开机键之后熄灭!再无反应!

拿下电源板单独测试,有3.3V  12V输出,但没有5V;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灯管坏了就没有5V输出?还是其他原因;;; 我该如何判别灯管好坏!

还望各位高手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
补充:该板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你先将从电源板连到主控板的5V线断开,测电源板上有没有5V。

如有说明主控中的5V,短路了。查是否有稳压二极管击穿。

等你消息!

网友:
我把电源板取下来量的,没有5V,,那个高压板是一体的

网友:
电源板和高压板是一体的,你把到驱动板的供电线拔下来再测。

断开后再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说明故障不在电源板,而在主控板。如果仍然没有5V,说明故障在电源板。

网友:
取下来就是完全断开了! 可电源板是全新的,什么原因会导致5V失去呢! 如果原来灯管已经坏掉了,会导致这个情况么?

网友:
从电源板到驱动板的引线分别为3.3V     12V     ON/OFF     BR     PANEL
前两个正常,后三个均无对地电压!
前面板按钮是从驱动板上引的,指示灯没反应

网友:
你还没有听懂,我们的意思,

就是将从电源板到主控的那个线断开,再没有没有5V. 注意: 有可能是两根5V线是联在一起的,断开再测有没有5V明白了吗?

网友:
我仔细看终于明白了你的意思.

你说的5V中指ON/OFF     BR     PANEL,但ON/OFF     是由主控发过来

的,有3.3V,12V.说明你的电源板是正常的,你现在要做的是

查,ON到主控之间线路上的元件,有无损坏.

   现在可以断定是你的主控板有问题,而不是电源板.

网友:
好的!谢谢!那我检查一下驱动板

网友:
我有电源主板什么坏啦可以找
      哈哈哈哈

网友:
5V是给主办供电的没5V检查主板

网友(2007-07-08):
检查一下电源输出12V~3.3V之间的一个稳压二级管!

网友:
用排除法就可以啊,就是上面说的,先短开电源和高压的连线,看看有没有5V,如果有的话说明电源没有问题,问题在高压上,个人意见,不知道能不能行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