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 焊反了方向。。。(已修复)

楼主(2007-05-12):
今天修到一片MSI 865PE NEO2的板,客户说他儿子刷BIOS刷坏了
一上来测试相关测试点,发现都正常,客户说的应该属实
BIOS芯片型号为:W39F040FAP,但是看到上面的字迹和板子本身颜色相差蛮大(因为板子在别的地方修过),而且比较旧,所以应该被换过。
也不知道原型号是什么,就找了个SST 49F004A代替。不过引脚接反了。,开机就闻到一股焦味~不知道是哪个位置发出的,马上断电,吹下芯片,从新焊好,竟然正常开机 了。以为把客户的桥烧了,吓死了
不知道为什么已经闻到焦味了,竟然还没有元件损坏呢?
[
]
刷BIOS

网友:
------------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也有同学这样搞过,BIOS很烫手。但是还是可以用的。不过没有闻到焦味。

网友:
你有幸闻到bios的味道了。bios芯片的耐温还比较好,你关得快,福将啊。

网友:
呵呵,我以前也试过一次,只是发热,换回来就好了.

网友:
呵呵,想不到过了12点还有这么多夜猫在论坛逛悠啊
今天是闻到味道才想到换反了,因为正常的话1脚都会朝着CPU座的,谁知道这个又没有图标的,是焊在板上的,我是特意去网站找这片主板的图片才确认是焊反了。。。。
不过没烧桥就没事,呵呵,BIOS芯片还能去别的机拆,要是桥坏了,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呵呵~~~十二点后
夜生活才开始

网友:
bios这个玩意虽然内部程序经常出错 但体质超强 我插反过好几个 还从没烧坏过

网友:
我也焊反过~
因为板子上刚好有一圈白色的走线,我以为是BIOS的标记呢~
结果焊上去不OK,BIOS超烫~ 吹下来重新刷又OK了~ 看来我那个BIOS芯片很坚强~!

网友:
Flash芯片即使鼓泡,里面的数据还能读出。
Flash芯片的耐高温性能还是非常好的,只要引脚不断,一般情况下里面的数据都能够正常读写。

网友:
应该属实,只要能刷能写大部份都是好的.
但见过有位朋友,每次吹BIOS下来都坏.我觉得他也真神.

网友:
有一次我也遇到过焊反的呀。也 是别人修过的。

网友:
有一次插反了,主板不亮,等去摸BIOS 芯片时,已经非常烫手。还好每坏。这种东西真抗糟。

网友:
这种错误 应该要引起警惕啊

网友:
,我也搞错过,还好没出事,好烫手的,当时